电能能否用无线方式传送

楼主(2008-09-0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你不介意你的邻居拿那个东西天天对着你家照得话,哈哈

网友B:
看你怎么理解

    无线传输电能其本身并非直接传输“电”,电本身是无法直接无线传输的,所以要将电能转换成电磁波后在空中传输,然后再次转换成电能,因转换电路的效率和电磁波的传输特性,无线输电的损耗极大,只能实现小功率近距传输。至于楼主所言“对生命造成危害”,那要看功率和频率了,不能想当然。

楼主:
re

谢谢楼上的答复
无线传送电能 传送的电磁波是是向四面八方传递的 那就是在一定的半径圆内都可以接收到电能
那有没有无线点对点传送电能的?

网友B:
电磁波可以通过采用定向天线在一定范围和一定距离内聚焦

但同样因电磁波空间传输的物理特性,这种聚焦的精度是很低的,距离稍大就不行了。

网友C:
可以

可以传输的,例如射频卡,还有再EDN杂志上有个使用天线的石英钟的例子,这些都是无线传输能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