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春阳一个485的问题

楼主(2008-09-09):
请教大虾一个问题,我现在调试RS485电路,芯片是MAX1487ESA,当发送数据的时候差分线上的信号很好,但是一旦处于接收数据状态,差分线上的信号就开始振荡(即使是不和别的设备互联也是这样),经过分析,我觉得应该是MAX1487自身产生的,但是应用电路是经典的电路,本身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发生振荡,而且时间一长,MAX1487就会损坏,请大虾帮忙分析一下问题的所在,谢谢!

网友A:
你得贴出电路才好帮你分析,要注意电路细节

    只有外部扰动和线路本身的参数均符合某种条件才会引发振荡,但485电路发生振荡的情形实在太罕见了,不要怀疑IC本身的问题,先查电路,要注意实际电路的细节而非事先的原理图还要包括电源、地等各连线的去处。

楼主:
谢谢大虾的回复

大概知道问题的所在了,器件的损坏应该是因为“地”的因素,两个设备连接后因为没有共地导致芯片烧坏,具体正在测试中,先上传一下原理图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5143610261.pdf

网友B:
485不用共地吧

你是怎么测的“差分线上的信号就开始振荡”?
示波器的地接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