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传输又供电,这是啥通讯方式???

楼主(2008-09-09):
最近参与一个数据采集课题,该课题是多传感器数据采集传输问题,探测单元传感器分别是2个温度、压力、水声4个传感器,要求探测单元与接收主机远距离500m通讯,探测单元和接收主机之间通讯方式要求两线制,而且还要通过该两线为探测单元供电,请教高手:该通讯方式是否HART协议通讯?有无其他类似通讯?

网友A:
方法有多种

HART总线是可以的,还有电流环、载波通讯等技术可以采用。

楼主:
请路上朋友详细简述1-Wire、电流环和载波的原理和如何应用

请路上朋友详细简述1-Wire、电流环和载波的原理和如何应用

我的设计是通过该两线制既传输传感器的信号又提供给传感器供电,该两线制一端是多路传感器(5路)另一端是信号接收端,请问1-Wire、电流环和载波那个更适合多信号传输?电流环和HART通讯有何区别?

楼主:
另外HART协议自己开发好像难度挺大的

另外HART协议自己开发好像难度挺大的,而且我咨询过北京华控公司,该公司生产的HART协议模块对于传感器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如有专门的温度传感器HART模块、压力HART模块,没有可以同时连接多路传感器的该模块,同时HART协议主要用于设备的检测和控制,用于通讯场合比较少,而且通讯速率特低1字/秒。
而我需要的通讯速率还不能太慢,因此,请教整过HART通讯的朋友予以指教!

网友A:
电流环是工业控制领域最常用的

    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价格也相对最低,缺点是只能支持单路终端;而各类一线总线则在硬件成本上高于前者,缺点是软件开发工作量较大;载波技术的网络响应很迅速,甚至可以并发多路通讯,网络结构可以非常灵活,缺点是硬件相对最复杂,成本自然也较高。

网友B:
参考模拟固定电话的通讯方式啊,用高内阻电源.

DTMF,语音,共电,长距离还很稳定.

网友C:
恩,看下电话原理书,用1200bit/s FSK搞定成本很低。

网友D:
FSK

FSK调制 1.2K/BPS;可以参考一下CMX865A

网友E:
500m,2线,供电+数据,防雷有点难度。

供电用交流,用高强度的隔离变。数据用载波,同样用高耐压的电容或隔离变。

网友F(2008-10-09):
说个复杂点的,但是也符合要求

电力线 上网的那种,220V,10M传几百米还是可以的。

网友G:
采用不同的频率传输不同的信号

采用不同的频率传输不同的信号
电源采用直流.
信号采用数字信号,通过不同的滤波电路进行分离.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
至于信号考虑增强可靠性能,可以调制.

网友H:
我看到我们的压力变松器是这样的

我看到我们的压力变松器是这样的
  工业4--20mA通信,即电流环通信。不过好像这样对仪器运行功率有很大限制

网友I:
你看看消防2总线。

楼主:
这个通讯总线是靠12V电池来供电的,一端挂5个传感器节点

这个通讯总线是靠12V电池来供电的,一端挂5个传感器节点,而且每个节点的供电都从二总线上取,实际上是多节点二总线传输问题,实时性要比较好,请大家再帮推荐一个合理的方案!
另外CAN   RS485等总线能实现总线供电吗?

网友A:
没有简单的办法可取

可以考虑4线制布线,这样485就是最简单可靠的方法了。

网友J:
多年前我就做过这个项目:

多年前我就做过这个项目:
http://www.57aa.com/product/16.htm
所谓“通讯协议”是自己制定的。

网友K:
去“周力功”网站,找总线栏。有的。

网友L:
我做过 hart变送器

楼主在哪?

楼主:
呵呵,我来了 同志HART 不知M-BUS总线能够满足?

 该节点需要采集5路传感器信号并通过两线传输即供电,其中传感器供电为12VDC 包括数据采集部分总电流为50mA左右, HART通讯能满足吗?好象HART自己开发挺麻烦的。
谁了解M-BUS总线,不知M-BUS总线能够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