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5767收音模块是否适用与车载环境

楼主(2008-09-09):
最近做一个车载设备,客户要求加入收音功能
TEA5767看起来嵌入比较方便,想当然就加上去了
在实验室测试,效果还马马乎乎,不过装到车上之后,基本都是杂音
而且还是收当地信号很强的FM频道。

是否天线要特别处理?
如何提高TEA5767接收灵敏度,望诸公给予指教。
或者,这个方案先天不足?

网友A:
买个收音机模块处理好地就OK了,天线用汽车天线,

楼主:
TEA5767就是买的模块呀

walnutcy,多谢指教,买哪种模块比较适合
现在的TEA5767就是买的模块
是否各家生产出来的品质参差不齐
车上确实有现成的拉杆天线

网友B:
此类模块先天不足

别折腾了
动态范围不够,抗干扰能力不强
老老实实的看看人家的车机都是如何搞得吧

楼主:
受教了

多谢:木头东瓜,受教了,这么说是从开头就注定了要失败
弱弱的问一下“动态范围”何解?跟接收灵敏度有关联么?

网友B:
动态范围就是

在强信号和弱信号快速变化的时候,收音机不会因为信号过强而阻塞,也不会因为信号过弱而收不到台,此特性在车台中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大范围AGC和高灵敏度的收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