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1通过232发给gsm,为啥收不到

楼主(2008-09-17):
我用的是wavecom的gsm,我想关闭猫,发送AT+CPOF ,通过pc机没问题

而改用单片机就不行了,那里错了呢,猫已经登陆网络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data RsPoint=0;

uchar   RsBuf[256];

sbit       buz          = P1^0;

char code AT_wmoi3[]="AT";    //连机

char code AT_Code[]="OK";      //确认

char code AT_M[]="AT+CPOF /";    //关机

void InitSerial(void)

{
      SCON = 0x52;    // setup serial port control
      TMOD = 0x20;    // hardware (9600 BAUD @11.0592MHZ)
      TH1  = 0xFD;    // TH1
    TR1     = 1;          // Timer 1 on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ount)  // mSec Delay 11.0592 Mhz

{
    unsigned int i;                       // Keil v7.5a
    while(count) {
        i = 115;
        while(i>0) i--;
        count--;
    }
}

////////////////////////////////////////////////////

void SendASC(unsigned char ASC)

{
   bit es;
   es=ES;
   ES=0;  //关闭中断
   TI=0;
   SBUF=ASC;
   while(!TI);
   TI=0;
   ES=es;
}

//////////////////////////////////////////////////////

void Send_To_wmoi3(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Long)

{
    while(Long--)
{
    SendASC(*p++);
  }
}

////////////////////////////////////////////////////////

void wmoi3_To_cpu(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char *p;

      *RsBuf=0x0000;

     if(RI==1)
  {
    RI=0;

    RsBuf[RsPoint++]=SBUF;

    p=strstr(RsBuf,AT_Code);

    if(p!=NULL) {buz=~buz  ;}

    if (RsPoint>=sizeof(RsBuf))

        {
           RsPoint=0;
        }
     }
 }

 /*uchar idata count_232=0;        // 串行接收计数器
uchar xdata *read_232;        // 串行接收数据缓冲区指针
uchar xdata *pr; */

////////////////////////////////////////////////////
  /*
void Send_AT(void)

{     unsigned char *p;

while(1)

   {

    ClrRsBuf(RsBuf,sizeof(RsBuf));

    SendTowmoi3(AT_wmoi3,2);    //"AT"

    SendASC(OVER);

    //************等待应答“ok"
    ES=1;    //必须中断

    Delay(50);

    P=strstr(RsBuf,AT_Code);

    if(p!=NULL) break;

    }
}          */

  main()

  {  InitSerial() ;
     DelayMs(900000);//5s
     ES=1;
     Send_To_wmoi3(AT_M,8);

     while(1);

  }

网友A:
先确认连线是否正确

再用串口调试软件比对MCU发出的指令和PC发出的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