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可就是大部头**了

楼主(2008-09-27):
那位老总来讲讲

网友A:
轨道器的信道发射功率限于能量供应的原因不可能太大

    天线尺寸也非常有限,所以地面站的发射功率确实需要的都比较大,接收灵敏度也需要很高,不过记者的话则完全是外行,引用表象而已。国内的记者多数是文科出身,而这类专业技术领域的知识对国内教育体制下的文科生而言完全可以说是对牛弹琴。
    对近地轨道器的无线通讯不会用全向天线发送,而是采用高增益的定向天线发射且带有定向跟踪系统,接收也同样,所以不需要KW级的发射功率,但等效功率不低,达到KW级甚至更高都完全可能。对电视台、广播电台而言,1KW的功率则是小的,如1KW的电视台只有几十公里的覆盖半径(基于普通电视接收机天线),这就是天线设计的目的不同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数学上,如果天线的辐射波瓣是一条直线,那么等效功率将是无穷大,无论输入功率是多少,只是物理上禁止这样的事发生而已(量子效应的约束)。
    在宇宙中,类似的事情也不少。20世纪初,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后,根据其理论指出,超过临界质量的大恒星在其生命晚期因无可抗拒的核心重力该恒星最终会发生内爆生成黑洞,在生成黑洞前的一刹那,因内爆放出的巨大能量,恒星外部物质会以极高速度和温度向外喷发,恒星亮度因之突然大幅增强从而发生所谓的超新星爆发现象。在对超新星爆发的观测中,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某些超新星的亮度甚至会超过整个星系,根据其亮度计算出的能量却违反了相对论的质能转换公式,难道是相对论错了吗?进一步研究发现,原来恒星坍缩时,恒星物质会沿一条螺旋轨道向内坍缩,高速且高热的旋转等离子体会产生巨大的磁场,超新星爆发的瞬间,因该磁场的存在,在磁极方向喷发出的物质不论密度还是速度、温度都大大高于非磁极方向,如果磁极方向恰好向着地球,于是地球上观测到的该超新星亮度就会高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这也是个超高增益的“定向天线”例子。

网友A:

不如去查查公开资料,而非公开的……

网友B:
呵呵

昨天那个记者透露了一下,
他们此采用了高功率放大器,才能把信号发送到飞船。
不过这对于大家来说,算是没说

网友C:
记者都是不懂装懂的主

卫星通信,当然要用定向天线大功率向飞船发射信号并“采集”尽可能多的飞船传回来的信号

网友D:
昨天听记者说把信号放大了1千万倍,发送出去

网友C:
1000万倍?

哦,卖糕的
从本振来说,一般需要最少-10dbm的功率来推动混频器升频,对飞船假设需要1000W的功率发射,也就是60dbm,差距7个数量级别,基本靠谱,哈哈
如果没有1000W,则是在乱说了
从接收来看,就远远不止1000万倍了
天线能提供至少20-30db的增益,接收机还有-120的灵敏度,加上数字增益,放大倍数远不止

此系统应该为地面站功率大,灵敏度超高。
飞船功率小,灵敏度也稍微小点,毕竟受限于能源系统和工作环境

网友E:
也就两至四百公里的距离
但为了保障通讯,地面功率会大到你想象不出来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