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功耗无线网络的一些基本概念不清楚,请教了!

楼主(2008-10-09):
关于低功耗无线网络的一些基本概念不清楚:
1、现在经常看到最近低功耗无线网络一些东西:如802.15.4,zigbee等,还一结芯片如CC2500,CC1000,NRF2401,CC2430,其中CC2430带51单片机的核,还用于ZIGBEE通信,问题是:
(1)zigbee是不是802.15.4的一个子集?它们是什么关系?
(2)用CC2500能不能实现ZIGBEE的功能?
(3)CC2430与CC2500之间主要的区别是什么(是不是包含51这项功能除外)?一个
(4)当在一个100平米范围内有50个移动着的传感节点进行通信时如何防止冲突与干扰,如果用ZIGBEE协议是不是就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也就是只要有现成的软协议栈,就可以方便地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不用ZIGBEE,是不是冲突等问题都要自己考虑解决方案?

楼主:
请问有高手知道吗?

难道没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A:
这年头的年轻人……

我不是高手,既然如此,等着高手吧!

网友B:
ZigBee与802.15.4的区别

ZigBee建立在802.15.4标准之上,它确定了可以在不同制造商之间共享的应用纲要。IEEE 802.15.4是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 电子电机学会)确定的低速率,无线个域网(personal area network)标准。这个标准定义了“实体层”(physical layer)和“介质访问层”(medium access layer)。实体层(PHY)规范确定了在2.4G赫兹以250kbps的基准传输率工作的低功耗展频无线电。(另有一些以更低数据传播率工作的915兆赫兹和868 兆赫兹的实体层规范, 但它们不太流行)。

  介质访问层(MAC)规范定义了在同一区域工作的多个802.15.4无线电信号如何共享空中通道。 介质存取层支持几种架构,包括星状拓扑结构(一个节点作为网络协调点,类似于802.11的接入点),树状拓扑结构(一些节点依次经过另一些节点才到达网络协调点),和网状拓扑结构(无须主协调点,各个节点之间分享路由职责)。

  但是仅仅定义实体层和介质访问层并不足以保证不同的设备之间可以对话。于是便有了ZigBee联盟。ZigBee从802.15.4标准开始着手,目前正在定义允许不同厂商制造的设备相互对话的应用纲要。 例如,ZigBee“灯纲要”会确定相关的所有协议,因此你从A公司买的ZigBee灯开关会和B公司的灯正常工作。
ZigBee 使用直接序列扩频技术收发电波。利用2.4GHz频段、868MHz频段、915MHz频段。一次调制方式使用O-QPSK时,最大数据传输速度为 250kbps。网络拓扑采用网状、星型、丛集树状(cluster-tree)。规定了两种设备级别,一种是支持所有拓扑的“Full Function Device”,一种是只支持部分拓扑的“Reduced Function Device”。

网友B:
ZIGBEE是个框架OK?!!

网友B:
CC2430与CC2500之间主要的区别

CC2430与CC2500之间主要的区出来集成MCU以外
在输出方式也不一样
CC250是差分输出! 还有就是内部整合了电源系统 引脚变少了!

网友B:
至于冲突的问题 你翻以前的帖子去看吧

网友C:
小S

仔细翻翻手册
2430和2500连调制方式都有区别

楼主:
看来不清楚的人不少,还能有些更全面的吗?

看来不清楚的人不少,还能有些更全面的吗?敬请高手补充!

网友D:
你的这个问题都是很初级,没人愿意回答.

你的这个问题都是很初级,没人愿意回答.
你说的协议,随便找本这个方面的书籍看看,应该很清楚.
至于你说的哪个:当在一个100平米范围内有50个移动着的传感节点进行通信时如何防止冲突与干扰,如果用ZIGBEE协议是不是就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也就是只要有现成的软协议栈,就可以方便地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不用ZIGBEE,是不是冲突等问题都要自己考虑解决方案?

有很多解决的方案,目前我们做是自己开发协议.400多个都没问题..关键是你自己想做成怎样,要先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