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E5程序转换问题

楼主(2008-10-16):
9E5 的程序转换是要

编译形成后缀为HEX的数据文件“XXXXXXXX.HEX”,该数据文件为文本格式:每行的第1个字符固定为“:”,表示一行的开始;第2、3个字符为本行中的指令数据个数M(16进制),M最大为20H,表示该行共M个双字节数据,2M个字符,第4、5、6、7个字符为该行的地址,第8、9个字符为“00”或“01”,其余为依次排列的2M个指令数据字符,最后2个为验证字符位。HEX文件的结束为“:00000001FF"。
采用高级编程语言Delphi 6.0在Windows2000环境下打开该数据文件,依次读出每一行数据,去掉每行的前9个字符和每一行的最后两个字符,其余的就是用户的主程序文件,将主程序文件前添加上表2中的程序头,就构成了NRF9E5的外部EEPROM的程序格式。如图4所示,通过RS232通讯、AT89C2052写入到 EEPROM芯片25320中即可。

其有个专门的改写软件,为eeprep

但是不会用,ms缺少比的组件

希望用过的大虾,或者转写过程序的大虾赐教下

如何转变程序

谢谢的先

楼主:
hehe

太好了

不过我不能用QQ

只能邮箱联系了。另外我是做数控的。

上班比较忙。

我的邮箱

csformat@126.com

已经给你回了点资料,往查收。

网友A:
re

这里看看有 nRF9E5中文手册,还有其他的nRF  www.freq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