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方案采用什么样的通信方式?

楼主(2008-10-17):
(无正文)

网友A:
相对最简单、廉价,可靠性也好。

楼主:
谢谢楼上!

我对通信方面的协议不怎么懂,这两天也查看了一下485相关的知识,我的理解是485一般采用的都是一主多从方式吧,需要一台主机支持,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主机可以轮流由各节点担任

或者根据某种条件进行选择,但就单次通讯而言是主从结构。

网友B:
CAN总线可以的,这是CAN总线一个基本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