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率数据传输

楼主(2008-10-20):
(无正文)

网友A:
扯根线就成了

山寨法,哈哈

楼主:
哈哈 楼上的好幽默

数据传输量很小,关键是要求高绕射与穿透能力

网友B:
法向螺旋或拉杆的吧
不过要看该装置离地面的高度

楼主:
手持式的

频率的选择也很难,现有的ISM频率穿透能力差,低频率的又没有现成的方案,而且还要避开法规所禁止的频段.希望做过类似设计各位高人指教一二.

网友B:
手持式的难搞,
27或49 试一下

网友A:
27和49用于数据传输也是非法的

网友C:
我有办法

象收音机长波段那样 距离远啊
我都能收到阿拉伯台

网友D:
HEHE

27M用于业余遥控的,传数据应该不违法吧?

低频的天线尺寸要大,要不然辐射效率很低的.

楼主:
距离要远

我最初就想用中波或者短波,但是手持的发射能力有限,距离不够啊

楼主:
继续求助

楼主:
谢谢 楼上的

433的绕射能力实在是不敢恭维,我就实验过,直线距离可以达到1Km以上的,遇到障碍物后,实际通信距离就非常可怜了.我要考虑的一个主要指标就是绕射能力.

网友E:
re

要挠射 应该更低的频率

网友B:
在天线,频率,功率,效率之间去折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