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关于网络变压器)

楼主(2008-10-25):
电脑的网络通讯,发送“1”和“0”是在隔离变压器上加一串不同的脉冲,还是就一个不同的脉冲?我想用网络变压器进行485通讯的隔离,请问要不要加什么变换电路?那位大侠能帮助一下

网友A:
以太网的变压器不能用于485通讯的隔离

以太网信号是调制过的高频信号,485则是基带的。

网友B:
呵呵,LS正解,这个频率可相差太大了

以太网传输、耦合的可是100MHz的交流信号,
而485耦合的是直流~几十kHz 的亟待信号,这个可相差太远了哦

楼主:
继续请教大侠

现在有适合485通讯的隔离变压器么?有的话请告知型号或者供应商,谢谢,俺不想用光耦隔离,使用同一个变压器的两组输出供电和光耦进行隔离好像不行,暂时还不知道使用光耦怎么能弄好,所以想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A:
有是有,但楼主肯定不会采用

MAXIM、ADI、TI等都有集成化带隔离的485接口片,但价格比光隔离方案贵很多,且很难采购。

楼主:
谢谢了

俺再找找看

网友C(2009-01-08):
老式收音机功放的输入输出隔离变压器可以用

网友D:
不能直接用,原边要加个微分驱动器,副边加个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