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弱信号下自动关机

楼主(2008-10-25):
(无正文)

楼主:
可是那电池是好的,我换一个就正常了,电池经过测试也是过关

网友A:
你测了什么参数???

楼主:
电压/短路/内阻/精密/过流/过放/过充

网友B:
就是电池电压过低所致

    如果电池是充足电的,那么说明动态内阻过大,即电化学反应的密度不能在突发大电流放电下保持稳定所致。
    测试这个参数应该脉冲大电流放电下监测电池输出电压的变化率。

楼主:
有没可能时PCM上的MOS过流量太少引起的呢?

网友C:
六楼说的对

就应该是动态内阻过大所致。
原因有二:电池老化导致电池本身内阻增大;
电池保护电路设计不当,增大了内阻

网友B:
电池材料和制造工艺也有很大影响

现在山寨产品泛滥,良莠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