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触模屏的好坏

楼主(2008-10-27):
各位,请问一下测试触模屏的好坏啊,需要哪些仪器啊。第一次用到不知道怎么测试,望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看你的能力和经验了

    这种东西不是标准件,只有为某款触摸屏专门设计的测试平台或最终应用产品才可以直接测试,否则需要分析电路,然后根据其电路设计再用通用仪器测试,但这种方法没有效率,对测试人的技术水平和经验的要求也较高,还是靠采购渠道的合理选择来保证质量才是正路。

网友B:
按技术条件逐条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