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模块,GR-87的使用问题!附图

楼主(2008-10-28):
我在使用GPS模块时(GR-87),刚开始按照要求连接好电路后,开始还能接收到数据,但过几天后接收的数据就不准确,希望专业认识解答!谢谢!

$GPGGA,235953.040,0000.0000,N,00000.0000,E,0,00,,0.0,M,0.0,M,,0000*4C
$GPGSA,A,1,,,,,,,,,,,,,,,*1E
$GPRMC,235953.040,V,0000.0000,N,00000.0000,E,,,100905,,,N*74

网友A:
怎么个“不正确”法?

楼主:
看数据啊,正确数据是这样吗?

网友A:
你设置成什么格式的输出就是什么内容

先看看代码的含义吧,不要只看表象,别人替你分析,你还是不会弄明白的。

楼主:
似的 ,但我无法进行设置的,直接和单片机相连,如何设置?

网友A:
通过串口用指令设置

具体见模块手册。

楼主:
Setting Syntax?没有相应的指令设置,我试过了,无法设置

网友A:
不同模块的设置方法不同

    有的是通过GPIO的状态来设置的,有的则是靠软件,后者有的在模块手册中已注明,有的则是另有一份单独的软件操作说明,如果你没有相关资料,去向销售商要,正规代理都会有的,现在不少模块还有PC平台的配置、测试软件,当然,去模块生产商的官方网站下载也可。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但我去HOLUX的官方网页.

,没有发现GR-87系列的使用软件.
http://www.holux.com.tw/en/support/downloadCenter.jsp

楼主:
我下载了GPSVIEWER软件,只好.

看到GPS状态,但无法进行设置?什么原因?另外,这个软件不像DATASHEET里面提供的,它没有Setup ,Gps Status功能,如何解释?Tools功能也没有?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天线接触不好?

网友A:
有些供应商并不公开底层资料

跟代理联系一下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问题解决!HOLUX公司还是可以的!

网友C(2010-03-28):
你好,小弟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你当初是如何解决的,能否赐教

网友D:
基本属于天线接触不良或没接上天线问题。

V表明卫星未定位,时钟都是05年的,说明是默认值,检查你的天线,GPS模块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
各位dx都好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