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适合cc2430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8-11-04):
推荐一个吧 谢拉

网友A:
几乎任何形式的都可以

CC2430带有片内AD,自然可以接用模拟传感器,而其片内MCU又可接用任何接口的数字传感器。

网友B(2010-05-09):
一般温度无线传输一般都希望比较远的距离,感觉用2430来做性价比不会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