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yang请进,如果有64个通讯点,用什么方式好?

楼主(2008-11-04):
数据量每个点大概32个字节,用485应该最便宜,但是这么多点连接在一条总线上,调试和安装的风险感觉太大了。而且如果用巡检方式,主机得到内机的信息延迟也可能比较长。
有什么安全又稳定的方法呢?

网友A:
只要协议制定合理,风险反而是最小的

建议学习一下Modbus,领会其思想即可,不必照搬。我的Blog中有其文档。

楼主:
讨论

在实际的安装中,这么多的点接在总线上,如果用9600 + 128驱动芯片,调试很麻烦啊,我觉得主要的障碍就是安装调试,是否要在总线中增加中继呢?。
另外,Modbus也经常用,我觉得还是用同步字+命令+数据+校验的方式可靠啊,其思想?俺不明白?

楼主:
继续

我一开始想过用CAN,感觉CAN的速度比较快,不知CAN在这么多点的实际应用情况怎样?

网友B:
CAN

CAN的速度比较快,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1个CAN子网在不接中继器的条件下,最多可以挂接110个节点,而每个网关可以连接一个子网,通过多个网关可以把多个子网联系在一起,从而增加了系统的节点数。

网友A:
距离不是很长时不用加中继

64个点实在是小意思了,485的成本比CAN低的多。

网友C:
现在很多485芯片标称可以带256个设备

楼主:
讨论

但那都是理论值,有没有用大约6,7十个通讯节点,直接用485挂在一条总线上,并且用9600BPS成功的案例呢?
我觉得在实验室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用在工业场合,其中的共模干扰很不确定,对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啊。我想用中继的目的到不是想增加距离,而是想将网段分成几个小网段,任何一个网段的故障不会影响整个系统
其实感觉用Can也是挺好的一个方案,现在带CAN的CPU很多,外部只要再加一个隔离转换器,成本也就5,6元,但CAN更不熟悉,不敢贸然使用,毕竟产品量很大,又是工业场合,不能出问题啊

网友D:
10年前我见过有32个节点的485系统,依现在的芯片工艺应当强很

485的可靠性未必比CAN差,他们的原理是一样的,量大的情况下,1毛钱的成本也是要考虑的.

楼主:
讨论

如果用485,哪么肯定要电源隔离,同时一定要做好接地,但万一坏一个点有可能会造成系统都完蛋,而且工业现场干扰也比较大,真正稳定可靠很难

网友E:
换器件

用MAX3465,可以接100+节点,有兴趣去查下DataSheet.

楼主:
讨论

LS,多谢,这个片子的确比较强悍,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楼主:
LS

价格好像和CAN都差不多了

网友A:
可以用MAX487、1487

距离不远、速率不高时还可用75LBC184,价格比CAN低多了。

楼主:
讨论

这段时间再看论坛的老帖,我想通讯点比较多,采用chunyang所说的突发模式会更好一些,但有没有关于这种方式更详细的说明呢?
比如用10Ms内没有串口中断就认为总线空闲好像也有问题,感觉要硬件支持,将接收端接到中断上?

网友A:
突发模式的实质是侦听+短帧请求

具体工艺要根据应用而定,速率、数据量是主要影响因素,侦听时间长,冲突的可能性就低,但效率会因之下降,一般采用2-5字节的时长。

楼主:
讨论

如何判断总线空闲也是一个难点,除非有的CPU串口有这个功能。
另外还需要一个随机数用来进行等待,感觉有点向碰撞检测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