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射频板布线应注意些什么规则,还有覆铜具体步骤是

楼主(2008-11-05):
(无正文)

网友A:
一两句说不清

有以下几个原则(个人总结的,嘿嘿)
1,RF信号线按照50欧姆走线(一般情况下在FR-4板材取1.9mm线宽),并取最短路径,其下不能有横跨的信号线或者电源线
2,底面铺铜,顶面不铺(仅限于模拟和Rf部分)
3,PA和LNA的供电端接的电感要离输出口近一些
4,RF端的匹配、转换电容电感要挨得近一些,不要追求布局漂亮而人为的制造一些距离

网友B:
顶,等这些话呢

网友C:
不错,超收了~

正在设计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