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纤同步接口电路设计?

楼主(2008-11-06):
请问哪位大侠做过光纤同步接口电路设计?请教实现方案。要求实现2Mbps的速率。有谁用过带NRZ,NRZI,Manchester和DPLL的SCC?我想采用CPU+SCC+光纤收发模块方式来实现,就是带编解码和DPLL的SCC芯片不好找。

网友A:
编解码软件实现吧。

2M频率太低了,不知道光纤收发器的交流耦合能不能过这个信号。
一般千兆的PHY芯片有带8B/10B的NRZ编码转换功能的。

楼主:

我们采用的就是2Mbps以内速度的光纤收发模块,编解码和同步电路不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