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RF6936寄存器可读不可写的问题

楼主(2008-11-06):
最近使用CYRF6936时遇到点问题,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下。

在操作寄存器时,发现对单个字节寄存器进行写操作无效,读出来的数据都是初始值;对多个字节的寄存器进行写操作也是一样,奇怪的是对多个字节寄存器进行读操作时,读出的数据始终是最低的8位数据,即最后一个字节。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你应该仔细看看器件手册

操作的方法不对。

楼主:
手册我一直在看

我觉得能读出单字节寄存器,也就是说我的发送单字节寄存器读操作命令是正确的,而写操作也不过是将命令的最高位置为1,紧接着送入数据。

手册我还会继续看,也许有什么地方遗漏了。

若是哪位大侠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麻烦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2012-03-19):
那看你读的是什么寄存器了,文件的那个肯定不行的啊

网友:
我也刚学,咱们探讨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