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C1971简直是大**打蚊子

楼主(2008-11-12):
载波频率在13.56m采用lc串联谐振要求谐振电压能达到20V上下。我用8050和8550搭建的推挽电路不行。示波器上看的波形乱七八糟。请问是不是8050和8550的频率特性达不到要求?
我想用分立元件搭建一个电路能使lc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自动调整到13.56m。可惜我想爆了头都没有办法,请大虾们赐教!!!!!!
头都快爆了

网友A:
要感应这么高的电压干嘛? 超超远程读卡器?

楼主:
要增大读卡距离

FM1702做的集成的读卡器的谐振电压有23V左右呀.分立元件作的125k的读卡器谐振电压有100V.
我想把谐振电压搞大点好增大读卡距离

网友B:
2SC1971

网友C:

SC1971,俺输出过156.15M, 6W/50ohm

楼主这个,可搞LC串联谐振,80年代的《电子世界》有一篇文章,介绍电池供电的井下泄漏电缆通讯,手持机用电池供电,环形天线参与谐振,端电压达到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