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窝电话网络,这么多手机为何不会相互干扰?

楼主(2008-11-1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频分、时分、码分复用……

网友B:
发生互扰的条件是“三同”

    即同时、同地、同频,首先移动通讯网采用蜂窝结构,“同地”的范围并不大,而基站采用多信道并发通讯,每信道又采用分时的方法与终端(这里是手机或其它类型的终端设备)互联,在一个时隙(最小时间片)内,同一基站的同一频率下只有一部手机与基站通讯,所以各终端不会发生互扰,临近的基站也会通过基站间的交互来避免三同冲突。分时数量和分频数量的总和决定了一个基站的最大容量,超出这个容量的终端,不会得到基站的服务,这时的终端设备无法使用。当然,协议细部非常复杂,总的原理如此。

网友C:
两台手机同时开机

它们会用哪个信道与基站取得联系?会不会用同一个信道而产生冲突?

网友B:
用命令信道

    手机的信道分话路信道和命令信道,二者都是多频段的,时隙也很短,而且是在跳频中工作,理论上只有很小的几率在开机的首次响应中碰撞,但因为每个终端的身份是唯一的,只要资源相对足够(频率和时隙两方面任一即可)最多几个时隙内碰撞即会消除,各终端会各安其份的在指定资源下工作。当然,如果有足够多数量的终端同时开机或发出呼叫等业务请求,基站就可能无法分配自己的资源,这时网络就崩溃了。在大型突发事件中,如911事件后的纽约移动网、汶川大地震后非震区损坏的周边地区移动网如成都的移动网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崩溃,大量手机不断的请求资源,基站根本无法分辨,资源也不够分配甚至无法分配,所有频道和时隙都拥塞了,电话自然打不出也接不进,手机指示为网络繁忙甚至无网络。

网友C:
chunyang大侠强呀,莫非从事移动工作?

网友B:
从未接触,所以描述也不够专业化

技术的本质是相通的

网友C:
呵呵,那更是强中强了

chunyang的描述已深入移动通信的内部细节,不是从事通信行业的人一般都很难了解得这么详细。

网友D:
从事通信行业的人了解深刻的恰恰不多

CHUANGYANG前辈 对通信可是研究至深

呵呵,赞一个

网友E:
同意,赞一个

现在象移动电信这样的通信行业,发展基本已经完善,虽从事的人数众多,但多数都系统集成或工程建设类的,或者二次增值服务的,很少有真正从事最低层开发的人员,所以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而相反是从事一些应用面较窄的专业通讯的人员,有机会接触到深层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