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碰到485通信中接收端多接受码字的现象

楼主(2008-11-13):
是这样的,主设备发送命令字aa,从设备返回一系列数据,想下面的形式
0100 1D01 00F7 0000 F400 0080 0000
但正确的数据可能是0100 1D01  F7 00  F400  80 0000
就是说里边加进去了00,这个字节,而且叠加的位置每次都不一样
连接线只有1m多长,冗余,校验码都没有问题,
数据是由485--usb设备送进来,不过可能跟这个设备没有关系,应该是某项设置吧,第一次做这种东西,谢谢大家指点先

网友A:
你的软件写的有问题

如果是干扰或硬件原因不会插入数据而是出现误码。

楼主:
我用串口助手收也是这样

请问哪位老大知道啊?

网友A:
不是收的问题,是发送的问题

去查你的软件吧。

网友B:
直接用计算机串口

建议直接用计算机串口加232-485转换器试验,USB-485或者USB-232设备不够稳定,总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们也在工作中使用笔记本调试时也总会遇见这类问题。直接用串口就基本上都可以解决。

网友C:
你的发送方如果是某种单片机

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2008-12-25):
你多统计几次错误的数据形式,会不会是程序里搞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