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启动,但SIM卡没启动

楼主(2008-11-23):
出现很奇怪的问题,我模块上电后,网络指示灯提示是模块已经启动,但未完成网络位置登记。我用手机拨打那个电话号码,提示是关机,但是我把电话卡放到手机里又可以用的。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模块未真正启动或网络附着失败

前者多半是电路或电源原因,后者排除SIM卡问题后多半是EMC品质过差所致。

网友B:
检查电源和SIM卡的电路

如题!

网友C:
网络指示灯提示是模块已经启动

如果关机肯定不会正常闪的,上电到找网到注册成功从指示灯应该看的出来的,你的天线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