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

楼主(2008-12-02):
使用显卡的双输出时  ,一路直接接显示设备  ,一路经过分频器再接两个显示设备,可是开机时检测不到分频器一路的信号。为什么呀 ?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那可不叫什么“分频器”

检测不到信号说明分屏器的设计不兼容或你的操作系统未正确设置显示选项。

楼主:
VGA

2楼大侠  因为检测不到另一路显示设备 所以没有办法调整显示输出方式呀  不兼容也应该不存在 因为只用单通道输出但是中间接分频器的时候仍然可以使用

网友A:
显卡要检测到显示器才能支持双屏输出

    如果分屏器的兼容性不好,不能正确返回“显示器”已接驳的信号及其类型,那么显卡将自动禁止该路输出。只用分屏器时,因为显卡的机制是检测不到显示器时自动在主显示通道按标准VGA进行信号输出,所以反而可以使用,从这一点可以判定是分屏器的兼容性问题所致。
    如果你的显卡支持强制双路输出,则可以通过适当设置正常使用,但这不但与显卡本身有关,还与显卡驱动是否支持相关,要选择合适的驱动或添加第三方的驱动插件,与分屏器厂家联系一下看看,他们也许有合适的驱动插件。

楼主:
谢谢这位仁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