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在模电区,解决不了了,来这里求助下高手

楼主(2008-12-04):
测量某发射装置电流,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很短,如何让其连续发射,恐怕测量的发射电流也会因为有间隔而变小,如何才能测量出相对准确的电流呢?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A:
令其连续发射的方法得看该装置的设计

    不同设计之下会有不同方法,不好一概而论。但即使发射窗口很窄也是有办法测量的,而且电流本身不会因发射窗口的大小而改变,变的只是平均电流。具体实现方法是用个小阻值的采样电阻将电流转成电压,然后用存储示波器捕捉,再根据欧姆定律换算得出。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

我试一试,看看,谢谢指教

楼主:
另外瞬间发射功率呢

我可以用频谱仪还是场强仪,但都由于是瞬间的,我怕采不到真实的信号啊

网友A:
测瞬态功率得用支持该功能测量的仪器

普通频谱、场强仪等都不能满足。

楼主:
那我们的参数是不是要求测瞬态功率呢

我们控制策略上要求标出发射功率,那到底是不是要瞬态的呢

楼主:
CHUNYANG大哥,麻烦到底了

瞬间功率该如何采,用什么仪器采

网友A:
某些支持该功能测量的数字频谱仪、综测仪之类

变通的办法是使发射持续后测量,这样任何可以测试功率的设备就都可以用了。

网友B:
泰克有实时频谱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嘿嘿,就看你买不买得起了
另外,此类瞬时功率只能测试瞬时电压,然后根据效率来推算瞬时功率
否则,持续发射,PA会OVER的
如果不是什么超级高级的玩意儿,还是别测这类无聊的指标了吧
发射功率你可以标一个平均功率,普通频谱都测不出,相信能测出的人很少很少,呵呵

网友A:
东瓜说的未必啊

    关键是楼主未详细描述他的“发射装置”,所以无从判断连续发射PA会over,而即使是微功率信道,无论从节省功耗的角度还是降低频谱占用的角度出发,发射都不应连续,在小数据量时,发射窗口可能只有mS至数十mS量级,这时直接观察测量显然是不行的。
    从楼主的描述可以看出,该“发射装置”不是楼主的设计,而且楼主至少到发帖时为止还未能对其进行有效的底层控制,否则这些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