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计算机并口那么多地一般怎么接?

楼主(2008-12-08):
如果我只要用1、2个数据线,是不是只要接一个地就行?

网友A:
可以只用一根地线

但最好在插座处将所有接地连通,这样可以降低接触不良的几率。

楼主:
哦,谢谢版主~~

那个我可能有个贴子发错地方了,它可能属于通信方面的您能帮忙看下么?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3175943&tp=%u8BF7%u6559%u61C2USB%u7F16%u7A0B%u7684%u5927%u5927%u867E

另外请问下,贴子有满意回答后是不是要“结贴”??怎么结啊?

网友A:
无所谓什么“结贴”

技术论坛不讲究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