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远**外器

楼主(2008-12-08):
最近想做红外通信,有什么好一些可靠性高一些的芯片吗?????
包括收发用什么芯片??我听说有用收发二极管的,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
多谢指教!!!!!!!

网友A:
多少距离

楼主:
300米--100米

100-300米吧

网友B:
这个距离用红外?

网友C:
改一个字,换成“激光”

网友D:
300m??

不用说是红外了,300M估计一般的RF都做不到
我是做红外的,一般也就10多米

网友E:
不好意思顺便问个菜鸟问题如果仅仅要求<0.5米?

如果小于0.5米,做红外发射和接收,用调制解调的方法,我找到一个接收解调的IC HS0038,看datasheet好像用38kHZ做载波的常用调制方法都能被HS0038解调,请问有对应的调制芯片么?
就是说我想用HS0038解调的话,我该怎么发射?一直没找到相关的电路或者发射芯片。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F:
红外发射二极管

不是啥芯片,3毛钱一个的东东.

网友E:
请问这样发射行么?见下图

与门画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用两个三极管串起来就可以了

一个发射码 一个调制
如果是软串口,那直接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G:
参考一下~

    红外编解码芯片MCP2120+红外收发管HSDL3000
    红外通信一般在10米内,300米的话可以用433频段的点对点的通信模块,当然也可以使用ZigBee无线网络。

网友H:

不错

网友I:
快要用到这东西了,

现在还在寻找,有可以达到那么远的芯片吗

网友J:
请教红个遥控的接收

我是新手,请问下,红外遥控的接收具体上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