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外传感器使用

楼主(2008-12-16):
想做一排红外传感器形成光栅进行检测,传感器之间间距10mm,但在接收端的传感器会受到周围的干扰吗?每一对的红外发送和接收都能一一解决吗?怎么解决?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关键是收发管之间的间距

    间距很小时用窄缝遮挡收发管就可以了,距离较大时需在前述结构基础上发射端加凸透镜聚焦,距离再大则需将普通红外LED换成激光管。当然,光源还需进行调制,这个应是常识了。

网友B:
买现成的吧。

网友C:
买个模块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