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字电台的真正含义

楼主(2008-12-18):
公司工程上一直在用超短波电台,型号是ND889A,,,近期有人推荐使用MDS 2710的数字电台来换掉ND889A,ND889A是数传电吧,MDS2710叫数字电台,二者的区别是什么,二家厂家的网站却在相互对骂,,,搞不懂,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区别主要是传输的内容和结构

    数传电台主要为传输数据设计,本身可以是数字结构也可以是纯模拟结构,数字电台则是采用了数字技术的电台,传输内容则未必是数据,用数学语言讲,二者的集合有交集,但不是互相包含的关系。
    至于楼主所及的两个型号,因具体性能、规格不了解,故无法评判,实用中应首先根据需求进行选择,同时兼顾性价比,另外还要注意,“电台”类设备都是大功率的,其频段、功率、占用带宽、谐波指标等等参数根据用途有各自严格的法律规定,且需申请使用执照,故需对相关法律规定有足够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