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满足大学教学用的射频测试仪器物美价廉的有哪些?

楼主(2008-12-26):
(无正文)

网友A:
物美的价不廉啊。频谱仪,矢网,射频源,哪个不要个几万到几十万。
不过可以考虑二手的仪器,安捷伦提供旧设备的,价格很低,我要过一个频谱仪的报价,型号忘了,9KHZ到3GHZ的,大概1万6,还是可以的。如果只是教学试验用,可以买国内的型号,比如安泰信的,但是性能肯定比国外大公司的差,体验过的。

网友B:
教学用射频测试仪一般不需要多高档的

    网分、综测之类昂贵设备其实对大多数学生而言并不实用,有模拟的高频示波器和频谱分析仪就够了,用那种专门针对生产线的廉价国产仿制货即可,比如1G的频分才2K多,带跟踪信号源的4K,自制一个下变频器还可应对2.4G信道的测试。高频示波器则比较贵,国产厂家不多。另外,教学用设备除了国际名牌产品外,尽量不要用二手的,一是价格水份问题,二是同型号供应数量问题,总不能一样一台吧,学生会无所适从的,规格型号统一一些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