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GSM的217HZ的射频干扰

楼主(2009-01-08):
一台终端里有固定电话网络和GSM网络,二者共地,在G网和固网同时工作时,G网会对固网产生干扰,主要是217包络的射频干扰,除了在MIC端加入磁珠吸收(按目前情况没什么明显效果)外,还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干扰有可能是从板上直接干扰也有可能是外部天线的空间干扰。
另外在用磁珠时除了要注意在特定频率点处的阻抗之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恳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首先尽量要在PCB上分开二者

    天线最好用电缆拉远一些,地回路分开最后在主滤波电容处单点汇接,电源切记加入扼流且容量要够,调节速度也要够快,外拉导线包括MIC等要串入磁珠,必要时还要加屏蔽。

楼主:
谢谢chunyang

天线就接在终端外,这个距离不能改了,也差不多是最远了,固网和G网分别在最左端和最右边。不过板子不大,还是蛮近的。
有试过将G网模块的地分开,并和板上的地间用磁珠或线线绕电感隔开,不过不是在主滤波电容处汇合,可能还有影响。
电源处用电池供电,板上有LDO没加扼流。“调节速度也要够快”这是什么意思?
外接音频线走线长了点,是否要按每隔3.5CM加一个磁珠?这样是否太多了?还是要在源头和输入处各加一个就行了?
做通信这行业不久,望前辈多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GSM的电源消耗呈脉冲特性

    平均电流不算大,但有A级瞬态电流,对应时隙发射,电源调整速度不足或滤波不良时电源输出会随时隙波动,不用稳压因电池内阻问题基本上会必然发生,尤其是电池容量不足时,这个电源波动加在模拟电路上的后果是什么应该不必多说了吧。
    当然,干扰耦合还有可能存在其它途径,所以应该综合处理,至于加磁珠则不必那么夸张,在外接线的PCB进线处每线各加一个即可,共轭的更佳。

楼主:
板上有LDO

板上是有个LDO的,现在这一版的因为没有经验,电路板上地没分开,另外后来发现固网处的地回到固电话线端的线较绕得较长,用了跟粗导线直接连了过去,效果有点改善。
另外,发现跟天线方位有关系,在90度时干扰最严重,向远离固网的方向倾斜时干扰会少点,是否要在固网输入端加对900M和1800M抑制能力强的共模波波电感之类的。
电源处我会再去考虑改下的,谢谢chunyang

网友A:
模拟电路的接地比数字电路讲究得多

电源和信号线也有讲究,供电处应串入磁珠,线号线如有长线也要在后级输入侧串磁珠,同时对地并小电容。

楼主:
好的,我这阵再去试试,再次感谢

干扰无处不在,实在头大,哈哈

网友B:
天线不标准或阻抗没匹配

网友C:
跟天线关系不大,跟地关系大。

网友A:
跟天线有一点关系,但确实关系不大

    天线不匹配或增益过低时,GSM模块会误以为场强条件不佳,会取最大功率进行发射,当然电源波动和地耦合噪声等都会因之增强,但本质上还是EMC设计问题所致,天线匹配问题只是扩大了影响。

网友D:
有关使用短天线

因为客户需求,产品可能需要配置短天线,这样的话就无法做到天线离电路很远很远了,而且打电话过程中,如果把话机靠近天线的话,干扰音会很严重,因此我觉得是否空间干扰也是同样要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网友A:
GSM的峰值功率2W,而且是断续工作,RF干扰当然明显

天线不能原理就只好屏蔽容易受扰的其它电路,射频干扰无法通过电路设计完全解决,屏蔽是对付射频干扰最有效的手段。

网友B:
处理好天线的阻抗及驻波,把功放屏闭好,电源的干扰多来自射频功放,天线不处理好对功放影响很大。

网友E(2009-02-15):
消除217MHz干扰

我觉得用三端子电容代替磁珠效果应该跟好点,磁珠的削弱作用不明显,最多20dB以内,用三端子电容就不同了好的可以达到50dB,基本上可以消除干扰.现在很多产品的上都是用三端子电容来消除相同或不同频段间的干扰.

楼主:
分了地

分了地,确实好多了,现在就是还有点辐射干扰,除了屏蔽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F:
GSM在发般过程中

GSM在发般过程中,电流较大,一般100~300MA,最大脉冲电流达到几安.电源用低内阻DC TO DC,滤波电容采用低ESR,一定要先过电容再到模块.MIC输入要靠近模块,采用差分放大,信号线方向要一致,以抑制共模。模块音频输出也最好采要差分放大,放大级输入离模块越近越好,放大了的信号抗干扰较强。

楼主:
G网的好办点

主要是固网那边不太好,地上的干扰会被放大,加磁珠电容之类的也不是很明显,因为MIC的输入阻抗一般都比较大,都是好几十K的

网友G(2009-03-25):
G网的包络干扰

G网的包络干扰??那就是说固网里面有接受G网信号并检波的器件咯.

要解决这一问题,个人认为在除了加强对G网信号的的滤波和抑制以外,别无他法.

首先,确定固网电路中有哪些器件可以检波(一般是二极管),在检波输入端加滤波G网信号的电容,也可加低通.(磁珠也行),问题是要加对位置.

其次:还有就是电源和地的隔离.这些楼上也有人说过了!!

楼主:
上来回复下实验结果

改善的方法确实如大家所说,现在就剩一点点的辐射干扰了,加电容也无法将这信号明显的衰减了,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什么三端电容,磁珠,贴片线绕电感也都试过了,可能没加对位置吧,但按我理解现在除了加屏蔽罩或注意布板之处可能没其他什么好方法了,主要是板子离天线距离固定,且板上有些地方只能单端走线

网友H(2017-04-11):
引用 楼主:
改善的方法确实如大家所说,现在就剩一点点的辐射干扰了,加电容也无法将这信号明显的衰减了,看来也只能这 ...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有遇到一样的问题。能告知下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