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用什么天线?

楼主(2009-01-09):
有没有用鞭状天线?我用leadtek的gps模块,在网上搜了,但是没找到鞭状天线,或者是贴装的小天线,大都是块头比较大的,看起来比较适合带蓝牙或者USB,连PDA的那种GPS接收器。哪位高人可以推荐一个?谢了先。

网友A:
有SMD的小型陶瓷GPS天线

鞭装天线不适合做GPS接收,对体积敏感的话用表贴天线即可,就是灵敏度稍低。

楼主:
谢谢兄台。

有没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的?

网友A:
这类东西国产的基本靠抄,不讲型号的

到配套市场天线柜台去问问。

楼主:
是不是只要GPS天线,频段相同的就能用?

是不是只要GPS天线,频段相同的就能用?它们的参数,比如极化方式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A:
GPS的频段是统一的

网友B:
如果是内置天线,而且你又希望得到较好的效果

那么,你必须和天线厂家联系,把你的PCB给他们,让他给你调好样机,测试通过后再供货。现在的内置天线基本上使用介质天线,陶瓷的,1~2元左右一只,常用的尺寸10×10×4到25×25×4,面积越大,增益越大。
嘉兴佳利电子: www.skygps.com.cn,很不错一家天线厂家。

如果是外接的有源天线,基本上随便买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二位。

楼上这位兄台,你说的这种天线是不是很多蓝牙GPS模块上用的那种,天线底下接一大片地的?我看到有些厂家出了体积更小的陶瓷天线,比如太阳诱电,体积在10*2*2左右。现在内置GPS的手机是不是用这种天线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