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高可靠性无线控制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9-01-09):
    近日有个朋友要我帮解决一个问题,他的系统是采用无线遥控(非GPRS)方式远距离(>1000米)数台水泵的起停,用以控制本地的水池水位. 现在的问题是系统经常失控. 我想无线系统受干扰的几率非常大, 有没有一种非常可靠的解决方式呢?

网友A:
首先要保证信号场强

也就是说,功率要够,在此基础上采用严格的通讯协议栈并辅以交织的纠错编码即可。

网友B:
RF距离

用高灵敏度和100mW左右的RF模块,配上可靠的通讯协议1000米的开阔地可靠通讯没问题,如果不是开阔地那就难说,现在高灵敏度的RFIC有XE1205 ,CC1020

楼主:
严格的通讯协议栈是什么样的?交织的纠错编码是什么样的?

  距离超过1000米而且不是开阔地.
  现在都是用的现成数传电台加PLC, 协议栈和纠错编码是设备自己提供的.
  chunyang若真有好的办法最好是成品可提供给我,有偿服务

网友A:
既然什么都是现成的,可以考虑先采用高增益定向天线试试

八木天线即可。

网友C:
双向通信很重要

网友D:
>1000米.........

1w RMB 2.4G天线

or wireless network.

let chunyang do it, use 10 or more nodes.

网友E(2009-02-15):
双向校验

网友F:
就是说,功率要够,在此基础上采用严格的通讯协议栈并辅以交织的纠错编码即可

版主是否可以出个例子看看
这样就可以

数据+地址+.....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