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得到按键。求助

楼主(2009-02-26):
现有一解决方案要求,TC35模块和所拔打的电话A建立通话后,A输入密码,如果密码正确TC35就开始正常播音。
现在问题:TC35如何才能得到A的按键?
谢谢!

网友A:
需要外置DTMF解码器实现

楼主:
高人,多谢

无论是否有效,多谢了。等了两天才看到一个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我原来做过,哈哈,用GPRS通道可以解决

 相关链接:http://shop35991384.taobao.com

网友C:
我想听听楼上

我想听听楼上如何用GPRS通道来得到按键的DTMF信号,一般外置一个HT9170 DTMF解码就可以了

楼主(2009-04-01):
事已搞定

用MT8880接收DTMF信号,还可以用MT8880做固话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