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把cc1100的发射功率从10mw提高到50mw需要怎么去做

楼主(2009-03-03):
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请各位达人给个思路啊

网友A:
加功放和收发切换开关

楼主:
能给个具体型号吗?

谢谢 东瓜

网友B:
2SC3356

网友A:
土匪

又看到你了
好久不见啊

网友C:
2SC3656

2SC3656,简单的就找集成IC做
http://shop36111918.taobao.com/

网友D:
IA4432

建议直接采用IA4432吧。轻松让你达到100mW.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