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层叠电感与绕线电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3-03):
我做CC1000的外围电路,我有一个样品是用的绕线电感,可是我买到的都是层叠电感,和电容差不多模样,不知道能不能通用,有了解的说一下.

网友A:
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替代

叠层电感的性能远不如绕线电感,当然价格也是,正所谓一分价格一分货。

网友B:
两者Q值差别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