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无线传输的原理问题

楼主(2009-03-04):
为什么用2.4G要比用433M传输的带宽要宽?为什么433M做不宽呢?受什么限制?哪位帮我解答一下,多谢!

楼主:
是根据香农公式吗

不知是不是根据香农公式:由于2.4G频段比433M频段每个载频的带宽宽,所以信道容量就大?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载频高,频带宽

带宽=载频/Q

网友B:
4楼和2楼的加起来就是正确答案

楼主:
带宽=载频/Q 中的Q是指什么?

带宽=载频/Q 中的Q是指什么?

网友C:
Q=中心频率/带宽,呵呵,看上去好象白说。

网友B:
Q值也称“品质因素”

    因为没有理想元件的存在,所以现实电子元器件和由它们构成的电路无法得到理想的频率响应参量,这个现实中的实际参量就是Q值,有关详述可在网络上搜索。

网友A:
Q 是

电抗元件的电抗值和电阻的损耗比值

网友D:
概念

为什么用2.4G要比用433M传输的带宽要宽?为什么433M做不宽呢?受什么限制?
你这个2.4G是指2400Mhz,还是2.4G波段(2400-2483.5Mhz)?
两个不同的波段,它的带宽是法规定义的

网友E:
都是受到法律规定的原因!

400MHz是常用的民用频段,是非开放、非免费的频段,使用者众多,一般一个信道只审批给你25KHz带宽,如果擅自使用,会造成无线电干扰,众多合法用户会投诉你,即使你独自审批使用1MHz,频率占用费也是惊人的多!

2.4GHz用于微功率设备是免费免执照的,频率资源丰富,可以占用较多带宽!即使你去申请微波段的频率,费用也较低

如果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无线电管理局和警察叔叔就会去你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