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以太网如何连接工作站或处理板

楼主(2009-03-05):
 老师让我查的,搜了半天,也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请问各位高手,若是千兆以太网输出接工作站或处理板,要加输出转换的接口吗?还是直接就可以连接上了啊?
PS:主要是要保证速率是千兆的

网友A:
要千兆网卡才行

不存在什么“转换口”

楼主:
工作站和千兆以太网之间是否还需要接千兆交换机

谢谢chunyang了。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有千兆网卡,工作站和千兆以太网之间是否还需要接千兆交换机啊?

网友B:
千兆网卡也是网卡啊,不是装在电脑上的吗?

网友A:
是否需要交换机要看节点数量

仅点对点不需要,组网,必须,这和百兆网没有任何不同。

楼主:
这算是点对点

 chunyang的解释我不是很明白,只是单纯的想把工作站和对方的工作站
(处于一个千兆以太网内)相连接,这算是点对点吗?

网友A:
点对点就是指一点和一点之间

和通过交换机、集线器等的线序不同而已。

楼主:
工作站之间可以直接传输千兆速率的东西吗

网友A:
千兆以太网只是理论上的数据而已

实际上会低一些,跟信号传输中的信噪比相关。你先弄清楚普通以太网的结构特性和应用规则等,千兆以太网在此方面完全相同,只是存在工艺性差别而已。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