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找各位老大:请教8870晶震的问题

楼主(2009-03-11):
在下做电话拨号器当然需要TM8870解码芯片。
大家知道:8870需要3.5795的石英晶震。而晶震两端分别接有电容对地。
我实验的结果是:没有这两个电容8870照样工作。
我请教的问题是:请各位老大帮助我在技术上做没有这两个电容的利弊分析。

网友A:
8870的晶体振荡电路本就不需要并联匹配电容

    去看看器件手册。
    是否需要并联匹配电容由晶体振荡电路的形式和参数决定。

楼主:
谢春阳恢复之快

MT8870手册上没有电容,与之可以兼容的HT9170却有这两个电容。
参考其它有关石英晶震的用法和说法,都说有该电容的优点。
可我想追求去掉它而不影响功能的效果,这样从经济上可以使我节省一点成本和工时。

网友A:
8870和9170是不兼容的,二者的内电路截然不同,仅功能相同而

    前面已经讲过,是否需要该电容完全由晶体振荡电路的设计决定,有时还要考虑晶体本身的电参数,用与不用谈不上优点或缺点,不用的加上了反而坏事,要用的则决不能省。

楼主:
我使用两种芯片的结果

这些年我一直把8870和9170当作是兼容的来用,并没有发现有任何问题。
我认为:后来的9170的设计者应该是按照兼容早先的8870来设计的——这一点从管角的功能相同上好象能说明问题吧?
8870的手册上没有那两个电容,而9170却有电容。

楼主:
电路

这是两者的典型应用

楼主:
不能同时发两个图

再发一个8870的

网友A:
“兼容”分多种

    对IC而言,兼容可分100%兼容和Pin to Pin兼容,前者是真正的兼容,内电路和制造工艺是完全相同的,在专利期内,这是需要支付专利许可证费用的,比如CM8870就是MT8870的兼容产品,版权是购买来的。
    Pin to Pin兼容是一种“仿制”IC,这里不谈“逆向设计”的仿制品,在专利期内那种行为是非法的。Pin to Pin兼容是指管脚和功能兼容,但内电路不同,故而电参数和性能上也有差别的不同的产品,比如HT9170,该IC不是照抄8870的,而是“有限借鉴”、自行设计的,所以绕开了专利保护得以公开销售。但IC原创厂家也不会这么傻到任人宰割,在西方,专利法为此不断修正,不但IC内电路设计、版图等传统项目可以是专利,接口指令、数据格式甚至管脚排列都成为专利内容了,PIC诉海尔一案,其中就有管脚排列问题,依目前的西方法,这已经构成侵权嫌疑,依中国法,空白。
    正因为法律制度的修正,8870后的8880和8888除授权厂家外并无第三方生产,连Pin to Pin兼容的都没有。

    好了,还是回到正题,楼主的设计在PCB方面可以考虑兼容两种芯片,但电容问题该有就有,不该有就不要有,即使器件有一定容差力也要严格按手册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原厂MT8870等早已停产,甚至其生产商都早已被别人购并,目前只有授权的CM8870等兼容(这是授权的真正兼容)芯片在市场上还能找到,MT的要么是已有十几年的积压老品,要么就是翻新货,再要么就是用9170冒充的,这时就有电容方面的“兼容性”问题了,这值得注意,特别是那些外观崭新的“原厂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