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多对一的问题盼解

楼主(2008-11-0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突发请求模式实现

    接收端始终处于常开态,发送端先侦听,数据量不大时可省略侦听,然后发送带有本机地址的请求信令,待接收端准许后发送数据,数据需带校验,出错重发,这是因为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避免冲突干扰,故要确认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具体应用时,还需根据应用的特点制定合适的协议。

网友B:
很困难!

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C:
请问你是采取什么方法防止信道冲突的呢

网友D:
使用ia4421吧

本身自带低任务周期模式

网友E(2010-03-19):
最近在做一对多的实验,一个接受端,多个发送节点,采用的是竞争机制。节点先检测外部是否有信号存在,如果有信号就先不发送,如果没有信号就发送。在不发送的情况下,该节点跳到其他的频率上再检测这个通道是否有信号,再进行发和不发的处理。
说明书上介绍905检测信号应该是同频率的才能检测到,即CD=1,我也是用这种方法进行侦听的,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某个节点在一个频道上能检测到其他频道上的信号,它就认为有信号在占用频道送,所以它就不发送了,导致信息一直都发送不出去。

网友F:
现在很多芯片都有RSSI检测,以及快速载波检测功能,在发数据前先检测了再发不就好解决些了吗!!

网友G:
在C程序里面把响应时间错开!

网友H:
信道检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因为存在隐蔽节点,所以楼主还想加入其他防碰撞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