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km远距离传输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楼主(2007-10-31):
要做一个远程开关的项目,考虑了几个方案:
数传电台收结构的影响,不大现实;
超再生收发模块,还没有找到这么远距离的;
GSM或CDMA模块,用SMS实时性没有这么高。
大家发表发表看法。

网友A:
GPRS 啦,5元~20元包月

楼主:
GPRS两个无线模块直接能找到对方吗?

网友B:
找不到吧

我们这包月  800M/100块

楼主:
现在需要点对点的,GPRS可能不合适

网友C:
这个需求用GPRS或CDMA是最佳选择

用自带协议栈的可以轻松点对点互连,很多地方都有低数据量的廉价包月方案。

楼主:
自带协议可以实现?

不用开通什么特殊功能吧

网友B:
ip 怎么设?

网友D:
问问嫦娥吧,12万公里都没有问题

网友E:
re

好像没说用无线的吧,其实,用“线”最可靠实惠。

网友F:
用RS485加中继或CAN总线

用RS485加中继或CAN总线

网友C:
楼主已经谈到“数传电台”、“超再生”、GSM等

显然是针对无线系统的。
“自带协议可以实现”——具体什么意思?

楼主:
实现点对点互联

两个模块上网后怎么互联?

楼主:
扩展一个问题

有用过wavecom模块吗?
AT+CR命令好像不起作用

网友B:
需要个服务器吧

两个模块互连时 一个模块怎么知道另一个的ip

网友G:
远程开关的项目///
数据量不大,可以用大点功率的433模块加定向天线,双方固定的话。

网友C:
需要通过服务器解析IP或者通过SMS通知对方

也可以申请固定IP。

楼主:
假定双方已经知道对方IP

好像除非模块主动往外发包,否则外面的数据是进不来的吧?
比如模块与一个公网IP UDP通信,我的测试结果是要先模块往这个IP发一包数据,然后公网IP的数据才能进来。
两个模块直接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H:
直连都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不需要再打洞了

网友I:
找体积小,功率不太大的数传电台,但是要选用好的天线,架设天线也要有一定的高度,就可以啦。按经验1~2W的电台就完全可以啦

网友J:
意见倒是不少

但每种实现方式都需要一定的条件支持,要选择一个适合项目的应用方式,还是需要具体沟通。

数据量不大,建议用GPRS DTU 点对点,稳定,成本低,有多种解决方式可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