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F158谁用过

楼主(2007-10-31):
这个管子怎么出不来功率啊
有用过的高手指点下啊  多谢了啊

网友A:
那是你的电路不对啊

楼主:

我是按照PDF资料上接的   不行啊   有没有电路供参考下啊
谢谢了

网友A:
高频电路受影响的因素很多

PCB设计、元件选择等都要符合要求,仅仅原理图正确并不代表实际电路正确,二者未必等效。既然用的是器件手册中推荐的电路,PCB和元件也要严格符合手册,输入信号也得合乎要求。

楼主:

感觉应该是没问题  难道我的管子有问题了

网友A:
感觉没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管子只要不是假的或坏的(这很好判别),问题就与之无关,而是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