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unyang485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7-11-01):
RS485芯片在应用中,地线是很麻烦的问题,特别是当传输距离比较远时,不可能用导线将两个通讯的485地线连起来,而且即使连起来也会有很大的压降。所有在很多应用中,485的地线都是悬空的。这里的悬空是什么意思?完全悬空了芯片的电流往哪流呢? 如果是悬空,两个通讯的485还会有共模问题吗?他们的地线还会有压差吗?   请chunyang版主和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A:
你还没有明白什么是差分信号

网友B:
不连地线,存在共模超限问题,不可取来着

网友C:
所有在很多应用中,485的地线都是悬空的?

chunyang就分析过不止一次为什么不能悬空。凭啥说都悬空呢?!

网友B:
921,是很多人实际用的时候悬空,不能指望人人知道这个事

原因是悬空确实在很多时候,工作表现得很正常

网友D:
注意485是差分传输的

    逻辑状态由A和B间的相对电压关系决定,可以不需要地做参考。但实际应用中,多数情况下地要连接,连接的目的跟逻辑无关,而是为了降低共模干扰,此“地”一般称为“参考地”,前端系统的“地”则不能互连。不过有时不同节点间的地电位差别过大而形成较大接地环流,此时简单互连会造成严重干扰,不连则共模电压超标,此时需要串接电阻后互连。
    485用起来很简单,但在复杂条件下用好还是很有难度的,需要足够理论知识和应用经验,有关信息可看本坛老帖,我的Blog中也有一些。

好

网友C:
chunyang 说得很全面了

楼主:
其实我是设计485芯片的,关心共模范围

我当然晓得AB口是差分信号啊,但是现在我更关心的是共模范围,特别是两个485在通讯时他们的共模差(也就是地电位差),因为协议给定的共模是-7到12V,而电源电压是5v,那我的输出管就要考虑赖高压的问题了。

楼主:
485的共模差就是两个通讯的系统地的电位差吗?

能不能搞个系统的电路,对接地讲解一下啊,这样看理解的不是很透彻。一般485都会跟内部的系统隔离开的(比如光耦),那他们的地还是连一起的吧(不是指通讯的485之间)?那485的共模差就是两个通讯的系统地的电位差的问题,是这样吗?
我怎么样才能考察到客户系统地的差别呢?然后接口的赖压值设为5v,而不是-7到12v,这样在应用时出问题的几率会有多大呢?可以解决的吗?我在chunyang的blog上发过帖子问了,也给你发过邮件请教过,能在这里讲解下,大家学习下吗?

网友D:
前面已经讲过,系统地是不能互连的,除非是非隔离系统

    否则隔离还有什么用。共模电压是来自485的供电参考压差及总线的长线电磁感应,详细解释过去给出过,得翻翻坛子的老底,当然,具体到某个应用时,现场的情况可能千差万别,不一定是简单的检测就可以发现问题的根源的,甚至没有问题也有可能,只能是“见招拆招”。

网友E:
我就想弄明白这几个"地"是怎么连接的

请教Chunyang:
   下面图中GND1,GND2,GND3,GND4,GND5处应该如何相连?
谢谢!

网友E:
期待楼上的图.......

网友D:
有关“地”的解释

楼主图中的GND1和GND2是485的参考地,应该互连;GND3和GND4是机箱地,要单独就近接大地;GND5称为总线保护地,切不可接入参考地或机箱地,尤其是在雷击频繁或现场存在强大电磁干扰时,保护地要单独接大地,至于接点数和位置要根据实验确定,一般在端点处接大地,但防雷击时的情况很复杂,接地点的选择很讲究。

网友E:
GND1和GND2互联时是直接连接?

GND1和GND2互联时是直接连接?还是通过一个电阻?
GND1和GND3,GND2和GND4之间用不用一个电容连接?
我在应用中通常看到这样的连接。
GND3和GND4连大地,GND5也是连大地,却不能连到一起接大地?
谢谢。

网友D:
互连在多数情况下是直接相连

但两个设备的地电位差别过大,直接互连的话将导致较大的接地环流,这时才需要串电阻。至于电容是不需要那么接的。至于GND3、GND4、GND5的性质是不同的,在雷击频发区GND5切不可接到机箱地上,否则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图纸上是地,实际中却是存在不同接地电阻和其它分布参数的,没有理想地的存在,必须考虑实际模型。

网友F(2008-01-05):
485接地方式的理解

通过查看各位的大侠的看法。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1.为了防止共模电压对485芯片的影响,一般把两个通信地直连起来,防止形成传输线上的干扰电流。但是如果说我两头的485都是钳位电路的话,是不是不把通信地连起来,也不会产生共模电压过高损坏485芯片。
2.还有chunyang说的采用浮地技术,隔断接地环路,如果说我的装置通信地和大地都是通过压敏电阻相连的话,是不是可以达到效果?
3.我现在这种做法和接地方式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两头通信地直连,通信地和大地加压敏和高频电容,屏蔽层接大地(接地点和现场布线有关)。我觉得这种应该实比较理想的方式,
  但是由于一些现场省事,通信地用屏蔽层代替,如果两头有较好的钳位电路,屏蔽层使用双端接通信地,通信地加压敏电阻接大地我觉得也可以。因为隔断了接地环路,且屏蔽层的干扰可以就近通过压敏和高频电容就近接地泻放。我觉得应该是可行的!
  如果屏蔽单端接通信地的话,有钳位电路应该也问题不大。
  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D:
解答

    1、理解不对,钳位更需要互连参考地,否则泻放如何构成回路?
    2、不能通过压敏电路互连不同性质的地,各个“地”的作用不同,但需要使用TVS进行总线保护时,TVS要接保护地。
    3、显然,你还没有搞清总线电气模型,虽然很多情况下,即使不考虑这些细部工艺甚至采取了错误手段(多数都如此)总线也可正常工作,但这并不说明设计是合理的。
    当然,完善的保护措施并非所有应用都需要,甚至可以说多数都不需要,但深究总线电气模型是很有意义的,所谓“技术含量”就是在关键的时候用对正确的招数,否则仅仅是“花架子”。该用时用正确的,不必要时则不浪费,只是这个“度”确实不是短时间内能掌握好的,愿意思考是第一步。

网友G:
工业程度的应用确实有不少都是采用两端悬浮地

特别是在距离比较远的时候

网友H(2008-03-23):
有单层屏蔽的,还是应该一端接地,

目的是不形成电位差

网友I:
那我想问一下,220V电源中三个插头中的那个中线地

和上术的系统地,机箱地,和大地有什么关系?

网友H(2008-07-20):
电缆屏蔽接地的一般推荐

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网友J(2008-09-11):
BB的文档可以解答上面大部分问题

http://www.bb-elec.com/bb-elec/literature/tech/485appnot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