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遥控器的红外信号转发问题

楼主(2007-11-08):
(无正文)

网友A:
只接收的话可以只提取特征,但要转发的话就必须得一模一

因此,必需“要判断指令中高电平低电平的持续时间”

但不必管指令试什么协议,你原样照发就行了

网友B:
不能简单用串口来判断

必须用定时器记录完整信号波形再100%恢复。

网友C:
看看我们的模块

100%的恢复
http://www.yofeng.com/irlearn.asp
http://www.yofeng.com/串口输出的红外码识别模块.asp

网友D:
格式如下

一般家电的红外编码格式如下图。码宽很重要的

网友E:
如果你用定时器来记录的话就己经带进了误差

除非你的单片机频率够高

网友A:
不同意LS,这个误差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比如12MHz晶振,每个机器周期1uS,对于6楼例子0.56mS来说误差是1/560,就算误差再大点都没问题的

遥控接收头时间常数的差异性、载波相位的差异性等的误差都远远大于这个值的

好的接收程序会在保证正确接收的前提下尽量增加误差允许的容限,比如我写的接收程序,就算通讯双方频率误差30%都能保证可靠接收,就别说着不到1%的误差了

当然,别人的程序不一定会最优化,因此还是尽量减少误差为好,但也不用那么计较的

PS:
如果你想不出把误差控制在一个机器周期内的方法,那只能说你的编程还没真正入门或从未用心想过哦

网友E:
可能我没说清楚~~

有时候系统资源不够,例如只能用16位或8位数据来记录时间,那采样时间就取不到1us了,如9ms..
再开其它中断也会有产生误差.

我也不知道楼主要怎么转发遥控数据?难道是无线模块

网友C(2007-12-08):
看看我们的模块

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可以识别任何协议
http://www.yofeng.com/irlearn.asp
http://www.yofeng.com/串口输出的红外码识别模块.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