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东西是调制深度???

楼主(2007-11-14):
请教各位大侠:
用RF信号发生器测RX3400的接收灵敏度,有一项是调制深度(depth/Dev),不知是什么含义?请告知!
从小道消息得知应调为90%,不知是否属实?
还有就是RX3400是不是在-30~-40dBm左右会出现信号解调不出来?
我测到的最大灵敏度为-103dBm,可以再改善么?
谢谢!!!

网友A:
调制深度就是调制度。你去找找调制度的定义。

网友B:
信号幅值和载波幅值的比例

网友A:
呵呵,楼上特指的是调幅,调频的调制度又不一样

不过从楼主的调制度为90%来,不会是调频。

网友C:
这种问题貌似应该先去看看书吧

楼上的还答得这么痛快

楼主:
re

东瓜能说说为什么要调到90%,难道50%就不行?
这跟灵敏度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调的太浅相当于没调

用极限法思考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