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天线共用问题

楼主(2007-11-15):
一套系统里MCU控制2个收发模块(例如:NRF905),一个接收一个发射,发射部分有2W功率放大,接收和发射的频率相差大约4~5MHz。
接收和发射能否用一个天线?

楼主:
补充一下

接收和发射不会同时工作,要么是接收,要么是发射。

网友A:
当然可以

难倒基站和几百部手机同时通话就得几百个天线?

网友A:
并且你那玩意儿一个模块就ok了

没必要两个模块

楼主:
我的理解:

主要是NRF905不直接接天线,而且功率放大部分不能接收信号。

请东瓜兄详细说说。

网友A:
把你的图上上来详细说说

需要加RF开关的

楼主:
请看

系统是点对多点的传输,以查询方式通讯.
为了保证在楼宇里传输1公里,使用2个NRF905增加发射距离。

网友A:
把接收用的nRF905去掉

在PA2460in和out间加上开关吧
就能共用一个天线,一个模块

楼主:
这个RF开关

常用的型号有哪些?我用的频段433M

楼主:
433M用PE4259做RF开关怎么样?

网友B:
最简单的RF开关,就一个PIN二极管

网友C:
天线开关必须加

可加了就无必要用两个信道,全双工的话还是要用双天线,楼主这么用浪费银子啊。

楼主:
是个油田节能降耗的项目

我的意思用数传电台,可是老板说成本高。这是我自己想的办法,看来我照你们差远了,还得常来啊。

网友D:

天线下来加个电子开关切换就可以啦

网友E: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可以用CD4066吗?还是专用的RF开关?

网友F:
当然是专用的RF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