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红外转usb电路做到产品中,

楼主(2007-11-15):
(无正文)

网友A:
你得查查专用电路

通用方案的成本恐怕接受不了。

楼主:
多谢老大呵呵

其实我的产品用的是pc机,但是主板没有红外接口,所以程序要和遥控器通信只能通过外加接收器的方式,usb可能不是最好的,因为需要驱动才行,我想串口的接收器应该比较适合吧,我只要处理好串口中断应该就可以了。

我的想法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现在的主板除了最低端的都有IrDA接口

插针在主板上,需要外购一个附件即可,标准产品,任何品牌都行。如果用串口或USB(其实也是串口,用USB串口桥实现,有现成的转换线卖),需要自己用MCU搭,那就不用管IrDA标准了,可用普通红外遥控电路和器件实现。

楼主:
明白了

多谢版主
这个版块好像看的多,回答的少,呵呵
再次感谢版主chunyang!

网友A:
呵呵,有人说俺“工作方法”有“问题”

应该引发讨论,而不是版主直接回答,也许是俺老汉的一张嘴说的太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