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混频器为什么没有抑制原信号

楼主(2007-11-18):
 请问我用4个1N60二极管做的双平衡混频器虽然可以混合出应该得到的两种频率信号,按却不能抑制住原来的两种信号,这是不是由于4个二极管的特性差异造成的呢?或者有其他原因,请高手指教。还有,一般市售的混频器模块价格高不?

网友A:
先说说你得本振和中频还有射频端分别是多少

楼主:
输出输入如下

LO是125MHz,RF输入是30MHz,IF输出有155MHz,95MHz,还有原来的125MHz和30MHz

网友B:
可能哪里还有RF通路吧.

实在不行就上滤波器

网友C:
正常

不难理解。找下隔离度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