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20):
前任做的个无线发射模块,就是把数字信号控制2SC3357的振荡(频率为433MHz)然后发射出去,同事说以前距离要求不远,就没装天线,在设计上只留了一个安装天线的孔,现距离要求远了,想不改板子,只加根天线(一根漆包线),可问题出来了,因空间有限天线只能跟板子平行,这会导致模块无输出,或者是输出的波形很乱,就象一串幅度差不多的谐波(在频率特性测试仪上看),如果把天线跟板子垂直的话,输出很好,幅度满足要求,但这又是不允许的(老板不改外壳),各位给点建议,看能不能在不改板子不改外壳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试试密绕的线圈,这样尺寸小些也许能解决问题

不过这种低端OOK设计为省成本,电路肯定没有考虑分布参数的处理问题,甚至没有天线匹配回路,所以才会有此问题出现。

网友A:
有个软件可以计算,你要的话可以发给你

    不过实际值会有偏差,精确计算要考虑分布参数,这在非专业条件下根本无法控制,大致参考一下可以。

网友B:
呵呵,也给我一个

xwjfile@21cn.com

楼主:
请发一个给我

谢谢,gao_h_q@163.com

网友A:
要该软件的跟帖,周末一起发

网友C:
加个LC,把天线长度减小到外壳的许可之内

网友A:
邮件已发

注意查收。

网友D:
现在回复还有效吗

也发一个给我:jxs007@21cn.com

谢谢!!

网友A:
要的接着跟,同样周末发。

网友E:
俺也要个~~~

HotPower@163.com

谢谢~~~

网友F:
谢谢!

zq1211@163.com

网友G:
我对chunyang前辈的崇敬如同连绵江水滔滔不绝...

我也要一份啊, sinanjj@gmail.com

顺便猜一下是什么: RFSim99?? 好像能用邮件发的只有这一个了(我见过的, 哈哈)

网友H:
现在回复还有效吗

多谢了
发俺一个吧
jinsongkui@gmail.com

网友A:
发现发往gmail信箱的邮件均被退

最近网管又严厉起来了

网友I:
不会吧,我看了您的标题,测试了一下,是OK的,应该是你发信

服务商的问题,我是通过china.com发到GMAIL的

我的是 21icbbs#gmail.com 请将#更换为@,我也需要一份,谢谢

网友J:
hq_y@163.com,谢谢

这年头,不要钱的邮箱比要钱的邮箱好使,你说怪不怪?

网友A:
确实如此,过去也发生过

网管方面广东其实是很严的。
给楼上的已发。

网友G:
建议chunyang前辈用gmail

gmail加密https协议, 不管金盾多NB, 照样无法截获发送的数据.

网友K:
谢谢chunyang

我也要一份,谢谢
EMAIL:ppptcom@163.com

网友L:
俺能不能要要一个

俺的邮箱:senda_3526@163.com

网友M:
这年头热心人不过,感谢

网友N:
俺要一个,huangqi412@yahoo.com.cn 谢谢

网友A:
本周的已发,还要的继续

Gmail的又试了一遍,全部被退,应该是我这边接入网的防火墙给屏蔽掉了。

网友O:
能给我也发一份吗?

wuyong_ah@163.com  谢谢了!

网友P(2007-12-22):
发俺一个吧

俺也要个~~~
hc023@163.com

网友Q(2008-02-17):
给我发一个

麻烦给我发一个grj003@sina.com

网友R:
送个小东东给你玩玩

线圈电感计算器.rar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008120211751601.rar

网友S:
tyw这个东西发过了吧?

网友P:
我也来个

发一份给我  hc0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