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通讯时好时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11-21):
用的是TOIM4232调制芯片和TFDU4100收发头,通过水木行的串口转红外的适配器和PC机相连。通讯距离10cm左右,但在数据的双向通讯时,有时候很好,有时候差,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必须要加上滤光片。我用的是51MCU串口收发数据,请问大家,提高红外通讯的可靠性还要采取哪些措施?

另外我想问一下,红外和无线那个通讯的可靠性要高些?

网友A:
可能是本振精度较差或电源噪声过大所致

本振精度问题会令载波频率偏差,而过大的噪声会令波形失真。
在环境光不是很强时滤光片可以不用,毕竟是10cm的近距。
红外与无线的可靠性无法简单的直接比较,二者的适用条件不同。

楼主:
谢谢解答!

谢谢解答!能否推荐几个性能好的红外器件?另外如果采用分立式元件自己搭建的红外电路是否要比采用红外解码芯片+红外头的要好些?

网友A:
用现成的红外接收组件最佳,遥控器用的就行

发射用LED即可,不一定非要用带调制的组件,只是注意波长要与接收头的相同,驱动足够、载波精确即轻松搞定。